dell 1420 奇怪故障

楼主(2012-12-24):
今天接到一台1420 笔记本 说是关机 同行给的 说是清理过风扇了 还是关机
接到机器 开机测试 鲁大师压力测试 温度正常  正准备去干别的时候 突然断电了
接下来测试发现 无规律断电 有事半个小时 有时时间长点 有时短点 反正是断电(电池插着类 电池也是好的 也能用)
接下来先处理散热  不行
最小系统法 也不行
去掉电池   也不行
更换电源   也不行
还是无规律断电
加焊显卡 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啊
求助

网友:
这类故障通常是先检测CPU供电是否正常,再就是EC芯片 !

网友:
这个可以先考虑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开关板,最好是不接开关板有可能漏电。

网友:
一般CPU  南桥。

网友:
没掉的时候看哈是不是所有功能都正常呢,我修过一个类似的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  或IO吧···不过IO带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