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两次从论坛下载的BIOS不好用,请问管理如何反应这个问题?

楼主(2012-12-24):
最近发现两次从论坛下载的BIOS不好用,请问管理如何反应这个问题?

刚刚下载的一个onda 945PLN REV4.0的BIOS,刷上去不跑码,用原来的可以跑码?
原来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也没反应,我觉得BIOS对很多人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有问题的BIOS大家最好要反应一下的,不知版主和管理们如何看待这样问题?

有问题的BIOS帖子是这个。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211,请大家一起验证。

网友:
BIOS这个是别人读取出来的,有些维修员读取时元件没先对,你刷了也不能使用。这个要有板试过才能确定。

网友: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因为有的朋友上传BIOS时没有注明更多的具体信息 ,会导致你下载刷时有可能型号有所偏差。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的,前几天我的一个三星的23显示器,下载了所谓通病的bios一样无效,最后淘宝上买了个,马上见效。

网友:
BIOS不是图纸,除了容量或者格式明显有问题,不然不好判断。只有很多人反映有问题的时候,管理员才能删除。

网友:
恩,我想会有很多人遇到问题的,简单反应一下。

网友:
其实这个靠的还是大家的主动性,论坛只是搜集资料和交流资料的平台,没有条件去将每个会员上传的资料都去做验证,只能依靠大家去做,发现有不对的BIOS资料,及时在后面跟贴。

网友A:
有时候帖子时间长了,就不能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帖子时间长了,就不能跟了。

那样可以PM版主或管理员来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可以PM版主或管理员来处理。

哦,好的,呵呵,其实我也是偶尔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好的,呵呵,其实我也是偶尔发现的。

嗯 。

网友: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我一台笔记本需要刷BIOS程序,我的没有下载分,用我师弟的下载分来下载,把相对的BIOS下载下来刷了,开机不能显,然后把相对的BIOS全部都下载下来,都不行,每下载一次解压,都是1M多,全部都是1M多,感觉不对劲原本的是4M多,后面一直想,下班回到宿舍,琢磨好久才想到,上下段结合,把BIOS   一  和   BIOS   二   一起下载下来一起解压,哇,一看4M多好高兴,第二天上班就迫不及待的吧BIOS刷上,就可以了。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一‘和二  下载下来随便解压一个都可以

网友:
我就在论坛上下过一个BIOS,有人说刷了不正常,但是我刷了却把机器修好了,我很想跟帖回复,但是帖子关闭了不能回复,很多时候刷不好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