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液晶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12-24):
只知道机型是FG780-FK    驱动板上的贴纸老化了,移动就烂了,悲剧,问题是开机画面显示不完全,按了自动调节也恢复不了,应该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哪位有这种机的驱动板muc的帮忙一下啊

网友:
我倒是有一台放在家里,回头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学校的,修了10台都是这个问题,结果是换的驱动板,没有程序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