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4):
IBM t60 P/N:41V9531 单插电池无法开机,指示灯都不亮;单插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一按开机键,掉电,指示灯灭,用电流表检测,待机0.03A  ,一按开机键电流瞬间掉为0.01A,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安上,按开机键,故障依旧。以上各类情况外接显示器也不亮。以上各类情况裸板测试,故障一样。适配器是好的。查了相关资料说是主板起了保护,有的说是有些地方短路了。现请教各位大侠,应该从哪些地方查起,我是小小白。应该换哪些元件。如果有哪位大侠碰到过相同的问题请指点迷津。

网友:
相同故障就没遇到过,不过你这问题应该是出在 充放电  电路或IO方面吧。具体的话还需慢慢查下····

网友A:
换3V 5V滤波电容肯定会好的

网友(点评):
换了就好就这么坑定吗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台 待机0.027  触发后直接掉到0.005  明天换下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3V 5V滤波电容肯定会好的

请问,是电容是变质了,还是短路了?

网友:
这样说的话应该是电容短了

网友:
很悲哀的,我换了没有好。

网友:
我这里有台这样的机子   同样的问题  未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