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 是不是接口一致就可以换

楼主(2012-12-24):
笔记本
换屏 是不是尺寸 接口一致就可以换 要不要看笔记本的品牌
笔记本

网友:
主要是看屏的型号一样不一样

网友:
对,要看屏的型号一样不一样

网友:
主要看屏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
要看屏号,还有版本号

网友:
好多可以用 通用屏吗

网友:
要看屏的型号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