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7 电源板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2-12-24):
HP1007电源板,不通电,拆机发现有只蟑螂导致电路短路~

拆出这颗电阻用万用表各个档都测量不通~

求助各位~是不是那颗电阻坏了呢? 阻值应该是多少? 我要用多少阻值的电阻代换?还有哪个地方需要检测? 本人新手,什么都不懂,谢谢各位啦~

网友:
直接改,不行就换啊!

网友:
0.22欧电阻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接热地的那头  如果是的话就是0.22欧

网友:
麻烦楼主帮忙看下C208是多大的电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