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重做系统后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2-12-24):
我有一个IBM X30
笔记本
重做系统后认不到声卡,我知道的帮助一下
笔记本

网友:
做系统之前有声卡?有就在换系统试一试。

网友:
机器没有做系统之前是好的吗?

网友:
先确认 换系统之前是不是好的先 ····如是好的,那肯定是驱动啦·这不用我说了!

网友:
是XP系统吗? 出厂的系统是WIN7的吧? 如果是,装XP是有可能的

网友:
是认不到声卡这个硬件,还是装不上驱动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驱动不对肯定装不上了,下官网驱动吧

网友:
做系统前是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