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12-12-24):
杂牌板子集成显卡点不亮显示器!插上独立的显卡也不行!已经换过电源试了!故障依旧!诊断卡跑25!求思路!

网友:
跑25是档显卡。。换内存试试。。集成显卡是共用内存。。换了内存不行。压北桥试试。。VGA北桥直接管理。。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不行加焊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焊桥!O(∩_∩)O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手脚真快啊,呵呵,

网友:
你这还是问题 什么板子啊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加焊不一定能用几天,这个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