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机器电流卡到0.6不动

楼主(2012-12-24):
联想旭日420A机器 上电开机电流卡到0.6左右不动 测主板电压 测到CPU电压只有0.45V 问题找到了 就在CPU电压不正常上 接下来时我的维修过程 我先上CPU 假负载  上电测到CPU电感上的电压 有1.5V 紧接着我又上CPU电压又只有0.45V了 我换了一个CPU 电压还是只有0.45V 后来我查了下上下管的G D S 电压 发现下管的G级始终没有电压 说明下管没有导通 麻烦请各位贴友帮我分析了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CPU电压只有0.45V 上CPU假负载 电压有1.5v 我查到的问题是 下管G级始终没有电压 芯片我已经换了一个了

网友:
仔细看图纸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那些条件没满足,查没满足的原因

网友:
芯片主供电,开启信号,然后反馈,都查查

网友:
多看看电路图就能修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