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80 D3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2-12-24):
  如题,电源5VSB电压正常,进IO
F70808EU电压只有2.8 3.3V输出只有0.62 是IO坏了吗

网友:
5VSB应该不止供给I/O这一路吧,可以先把到I/O的这条线给端口,或者把I/O脚挑起来看看电压值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
查查开关旁边了

网友:
加5V到3.3V处  摸那里烫那里坏~!

网友A:
电源接口插紫线的地方对地短路,主板上有2个1117  下面的1117中间对地短路。是不是桥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口插紫线的地方对地短路,主板上有2个1117  下面的1117中间对地短路。是不是桥坏了啊、

拆下短路的那个1117,测第2脚  如果短路就跑线路到哪了  如果到南桥就是南桥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