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开机正常,就是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

楼主(2012-12-24):
         华硕K40AB开机正常,就是屏幕不显,外接也不显。排除了显示器和平屏和屏线的可能,是主板问题,机器是独显的。用BGA加焊后屏幕亮了.可是纳闷的是为什么是北桥的问题,啊!实在是不懂啊!!!

网友:
这机 北桥和显卡都很容易出问题···,北桥是018的。但愿你的不会返修咯··

网友:
重值
下会好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哦!!!

网友:
我加焊的是北桥芯片啊

网友:
这个是北桥引起不抓显卡来的,人修北桥好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
过内存做显卡不过内存做北桥

网友:
我也有个现在大小灯,数字灯按了都能正常亮灭,内屏,外接都不显,做了,显卡北桥都不行, 现在打算换个显卡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