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装软件出错

楼主(2012-12-24):
前几天维修的T43,今天客户又拿过来了!说是没办法安装OFFICE!之前这台机子是USB口不能用,出现“电涌”问题,确定南桥问题,已更换!钱已经入口袋几天了,看到返机,心里的滋味不是很好受。机子进系统都正常!安装WINRAR等小软件也没有问题!但就是稍大一点的软件都会提示出错!心里担心会不会南桥没做好!也不好明说!就说可能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客户说可以!然后就重装,重装过程中也基本顺利,但是在解压集成软件的时候均失败,提示CRC检验错误!问题明显了,内存!!!用内存检测软件一测,吓我一跳,所有测试项都失败!看来颗粒坏得挺多~
果断拆下坏条,换上好条,装系统不报错,顺利装软件!解决问题!
但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颗粒坏这么多,还是能顺利使用和运行程序呢~

网友:
那个沙发几天没人坐了,自己回来占个位置~依然求解答!

网友:
这下心里应该好受了,这样一来又卖给客户一根内存,呵呵

网友:
呵,客户还好说话,要是遇到说换他内存什么的~那是说也说不清楚~
求技术解答!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更换坏条解决!

网友B:
解决了就是好事,我还见过因为内存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是好事,我还见过因为内存花屏的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集成显卡的显存从内存分配,内存颗粒有问题,就相当于显存有问题,就花屏了!我自己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装小软件没问题,装大软件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