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C81-WK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12-24):
一台方正显示器,型号方正 FGC81-WK    开机指示灯亮三秒就灭,如此反复,屏不亮也不闪,拆开发现电源板有一个电容爆,换掉还是一样,5V  12V都正常,5V电压时5.2V   ,12V是17V,这都是正常电压,改高压上去故障一样,怀疑驱动板坏,但是这屏的屏线接口不同于双8屏线的接口,所以改不了驱动板,想找个BIOS刷,但是搜遍论坛也没有,淘宝搜索没有原装驱动板,只有一个维修这个驱动板的店家,维修价格65元,包修好,要发驱动板给他修,不想那么麻烦,想问一下哪位师傅有这驱动板的BIOS不?或者谁修过这板,给点维修思路也行。这淘宝那个店家的图片下 面的是自己拍的
   一

网友:
屏的型号是什么呢?查下PDF,看是否有相应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