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对地分别为 700欧、1400欧 有遇到过的没?

楼主(2012-12-24):
今天来两台机器  其中一台进桌面和BIOS大概3-5分钟掉电,我裸板点了一下都是一样3-5分钟掉电   后来测试了一下3V5V电感 对地阻值3V的700欧 5V的1400欧     万用表确定是好的    然后测了下另外一块   都一样3V 700欧和5V 1400欧,待机状态下 3V 5V都能出来      我想问下各位3V5V有遇到过这么高阻值的没?

网友:
高的阻值是正常的e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开机掉电的板子不好修,一般根据经验,或者有发热方面,电压不稳等.
量电感的阻值我还真没量过.

网友:
我还真没遇到过,不过你那问题··和3V 5V应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