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主板引起的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2-12-24):
顾客一台联想的Y470换完主板后无线网卡能搜索到无线网络,就是连不上无线网络,提示无法连接,需要刷BIOS吗,各位大侠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装上

网友:
装了,驱动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无线网卡,或者用USB无线网卡试试看.
或者改改无线路由的信道试试.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装上驱动,找不到网络,或无线灯不亮,装上PM软件就行了。如果找得到网络联不上,就请把天线交换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