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2定时掉电

楼主(2012-12-24):
ACER  5742开机5分钟就掉电 立马能开请高手指教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嘿嘿,楼主碰到麻烦了

网友:
重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重刷EC的BIOS还是南桥的BIOS啊?

网友:
应该是刷南桥BIOS,
有些E40刷南桥BIOS能解决定时掉电问题

网友:
刷BIOS 散热

网友:
你的是光板定时掉电吗

网友(2014-07-18):
是不是散热不好?内存不兼容或者金手指氧化?显卡虚焊?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