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A 求救

楼主(2012-12-24):
联想E46A  开机不显  用诊断卡测试跑码 3A 刷了两个BIOS后还是一样 {EC  和 南桥}   后来直接换显卡 拆机的    换完后正常显示     就是风扇不转    把风扇改成长转        现在毛病是 开机进系统玩20多分钟后 自动掉电  温度也不热   哪位大侠碰到过 这样的毛病 给小弟出出招。

网友:
呵呵  坐等大虾解答

网友:
是不是H55的?

网友:
e46掉电的机器真不少,我这还有一台

网友A:
之前风扇为什么会不转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改的常转引起的。建议把风扇还原,重新再刷了好的BIOS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风扇为什么会不转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改的常转引起的。建议把风扇还原,重新再刷了好的BIOS 试下!

之前就因为掉电 才改的长转

网友:
没有人来支援支援吗

网友B:
有通病! 一个MOS DS短接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通病! 一个MOS DS短接下 就可以了

能告诉具体 那个MOS 管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