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新手第一次发帖。。我的华硕主板前置USB口烧了 送修把烧的那元件焊下来后 开机提示USB过电保护 15秒后自动关机 后来什么跳线拆COMS电池都试过了 维修人员在主板上把前面的USB电源都禁用了 还是有这个提示  各位看看什么情况啊 最好给个华硕主板的电路图 我的是P5Q PRO

网友A:
你把USB线拔了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多,你查下USB接口旁边的两个分压电阻,5V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之后的电压值送给南桥,USB_OC#为低电平,如果这分压电阻坏或电压不正常,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那俩分压电阻烧坏了一个。维修人员把那个给焊下来了,然后装上就提示过电保护,之后把主板上的前面USB电源都禁用了 还是那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SB线拔了试试

已经和USB设备没关系了,因为前面的USB线直接没插,任何USB口都没东西,在说前置接口在主板上电源都禁用了的说~

网友:
把USB 的供电断开试一下

网友:
把USB 的供电断开试一下,把烧毁的元件都拆下来,前置USB接口只好不用

网友:
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比较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