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开机就一直显示00不变

楼主(2012-12-24):
诊断卡开机就一直显示00不变
2个上管D极有5V供电,但是2个场管的S极在开机的时候有1.4V的核心电压,过了2秒就变成OV了,然后我断电再测场管发现S极接地,是不是场管已经击穿了
2个下管的D极和S极都接地,是不是也击穿了
开机G极也没有控制电压,是0V

测了电源管理芯片的U/LGATE引脚也是OV

我现在不确定是场管坏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还是PWM和场管都坏了?
PWM的U/LGATE引脚没有电压,导致场管的G极无电压,但是上管的S极没有电压是为什么呢,是场管击穿了,还是线路上有元器件击穿
PWM的U/LGATE引脚没有电压,PWM到场管间的线路有什么元器件,会不会是元器件短路导致?

网友:
不要急,慢慢排除就是,有怀疑就要有行动,怀疑哪个坏了就取下来

网友:
你给分析分析原理    我还没有买热风焊台   100多元的858D用起来怎么样   你给推荐的热风焊台   我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不懂求解。。。

网友:
找同行号的换换试试

网友:
热风焊台是最基本的工具,没有就只有换主板

网友:
把管子拿下来量啊  看看是不是 坏的   是坏的就找了 换掉  不是就找找这个管子的上管的控制脚到 那个芯片   看看那个芯片 有没有输出电压如果没有  就把这个芯片换了  换了  还没有好 那么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不是装了CPU量的电阻?开机有电压应该说明场管基本没问题,查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还在看看是不是有某个主供电没出来

网友(2013-04-21):
我觉得吧你既然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坏了,那么把上场管取下来,然后通电测试一下上场管的控制电压有没有,有的话管理芯片就是没问题,直接找下场管吧

网友:
十楼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2013-10-29):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
新手学习了,等着高手解答!

网友(2015-07-14):
我也过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闹啊

网友(2015-10-14):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2016-06-14):
不要灌水哦

网友:
我一直用着 8205 风枪 感觉比858好用,个人使用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