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液晶屏的数据

楼主(2012-12-24):
屏号为M200RW01 V3 原先故障是白屏,用通用板点也是白屏,量各路电压正常,更换屏显IC AUO-12301后屏幕有变货,一大半白屏,有一小半是红屏,看到板上有个32C 1系列的IC,按标法应是可存储数据的,不知哪位有数这样的数据是否共享一个,想试试。谢谢了,图片上传了

网友:
我是刚来的,他有发过屏方面的贴,你去看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8250-1-1.html到这里去看一下吧,也许对你有用哦

网友:
那个IC用什么编程器   能刷啊,用哪个软件刷。。。求指教。

网友:
随便用一些普通的编程器就行,如24系列的,现在我还没找到程序,希望有M200RW01程序的师傅给共享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