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白屏。求神级解答!!

楼主(2012-12-24):
接到一个联想白屏机。驱动板换过了还是白屏。·············测屏供电没电压。从插电源从4.95V掉电(0V)测保险不通(换上测电压还是一样掉电)在测电容,电感均无损坏。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神详解(带图更好)谢谢。谢谢啊!

网友:
屏供电,和屏线

网友:
自己的点屏套件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单独给屏电路供5V电压,看看电流判断故障,多半没戏啦!

网友:
如果是逻辑板给屏供电的5V掉电,最大的可能是屏驱动部分有短路故障,检查屏背面驱动小板上的电源转换部分的模块是不是烧短路了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屏上的升压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貌似我修过。保险后面的一路,有是三个电容,全换了

网友:
谢谢了现在找到是升压二极管后面的升压芯片坏了。把它取下屏有供电了现在正在找芯片。估计8.9不离10就是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