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废旧电池改成移动电源

楼主(2012-12-24):
今天看到论坛里有维友用大容量锂电池做了一个较大功率的移动电源,就想起几个月前我自己用废旧笔记本电池做的移动电源!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供广大维友废用利用的一个参考!

很多不能用的电池,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电芯是好的,而且容量都是比较大的,18650标准容量是2200mAH。我们只需要买一片升压保护板,就可以DIY移动电源了!

升压保护板淘宝上有卖,我买的是一片12块钱,体积较小,比较好放,把锂电池的3.6V升压成稳定的5V输出,同时也具备过充过放保护!

我手上很多废电池,一般拆开,都会有几颗是好的,拆掉保护板,并联电芯,空出一个电芯位装升压保护板用!

至于外壳怎么改,线路怎么走,大家发挥!外壳塑料的,可以用铬铁熔割!

我做好的几个,都是用6芯电做的,用5个好电芯,大概10000mAH的容量,充手机可以充满5次这样!

现在5V用电设备那么多,自己DIY一个,还是挺实用的!充手机,LED便携灯,小音箱供电,小风扇供电~

--------------------------------------------------------------------------------------------------------------------
对于安全性上的考虑,走线时注意一下,有条件的,电池上上点防火胶,保护板有过流保护,担心的主要还是电芯短路!

--------------------------------------------------------------------------------------------------------------------
到网上找了一下,这个升压保护板一般是采用LTC3200做的!

补充内容 (2012-12-25 12:30):
20楼已经上传较详细的制作过程~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改成不扣下载分下载~

网友:
有创意,就是外观不怎么美观!但是实用性还是蛮强的

网友(点评):
外观看工具和手艺了,有好的工具,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网友:
要是能把升压板的电路画出来共享就更完美了。哈哈

网友:
小弟不才,升压保护板都是网上购买的~可以找找相关资料,大家参考一下!
小弟不才,升压保护板

网友:
我喜欢手机这些小板子的电路图,没事的时候自己搞原件做着玩,感觉不错,或者楼主拍个高清的双面照片也不错。只是个人想法而已,呵呵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哦,都已经装配了~不然给你几张特写都OK!

网友:
上次买了一个3V升9V的升压板,做好放在万用表里面,很不错!试问一下,你这5节电池怎么充电的?

楼主想法很好,一年要换万用表电池不下10片,虽然便宜,但是污染环境啊~改天也改一个,直接用笔记本锂电芯供电,哈哈!用个一整年不换都OK!

网友:
谢谢,没关系,这个电路图简单啊!

网友A:
那你的DIY的电源没电了要怎么充电?

网友:
你好,升压保护板是集升压,充电保护,放电保护一体的!我买的这个板子,放电保护值是1.2A,电流高出这个值时,就保护不输出了!充电保护为4.2V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DIY的电源没电了要怎么充电?

网友A:
平时的手机充电器给它充电功率足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时的手机充电器给它充电功率足够吗?

充电换算是这样的,比如充电器最大可提供5V 1A的充电电流,那按10000mAh有效容量算,就是要10个小时才能完全充满!电流越小,充电时间越长!充电一般是看电流的大小,但也不是一味地大电流充,锂电会受不了!有一些快充,就是加大电流,可以在短时间内给锂电芯输入更多电量,但是锂电容易因此大肚子!

网友C:
5颗电芯的话手机充我估计是充不进的,电流太大了充电器受不了!输出保护了,要不然就没几次也把充电器就爆了!除非那个充电板还有充电电流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5颗电芯的话手机充我估计是充不进的,电流太大了充电器受不了!输出保护了,要不然就没几次也把充电器就爆了 ...

是的,这块升压保护板是集升压,充电保护,放电保护一体的!手机充电的时候,一般会限制在1A以下,输出口有一个LED蓝色指示灯,电流输出越大,就越亮!我试过一次接USB供电的小音箱,声音开得太大,低音下潜的时候,电流超出,保护了!保护的时候,只要拿充电器往充电口输入电源,就能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换算是这样的,比如充电器最大可提供5V 1A的充电电流,那按10000mAh有效容量算,就是要10个小时才能完 ...

楼主是位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换算是这样的,比如充电器最大可提供5V 1A的充电电流,那按10000mAh有效容量算,就是要10个小时才能完 ...

对了,我师父以前说过,现在有点忘了,手机电池是3.7V吧,用4。0-4.2V是正常的充电,加大一点电压,如4.5V就可以达到快充。。。是加大充电电压才是达到快充?

网友(点评):
其实,电流电压和水流水压是一样样的呢!把导线看成水管,锂电芯看成水槽,要把水槽快速注满。你可以提高水压,使同体积的水以更快速的速度流到水槽,但水压太大,水管会破裂,水流太快,水槽会被很多空气填充~~~

网友:
好像初中物理应该学过吧,I=U/R,R是不变的,当U越高,I就越大

网友:
都在学初中物理了哦

网友:
具体有做法分享一下

网友:
我这里废电池也多,改天也买个来做看看

网友:
自己不懂得更改免费下载,自己尝试一下后,被扣5分,心痛中...
果断删掉附件,毕竟大家得分不容易!文件较大,分割3份,下全,扣15分~个人感觉没必要!
有兴趣的再找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