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高压板接线问题

楼主(2012-12-24):
现有高压板一个上面有4根线一直2个是电源12v那两根是开关线……是短接开关线启动还是另加电源呢多少v?请帮帮我!
注:有个显示器开机亮2秒黑屏我电源指使灯也亮,怀疑高压部分的事现在有个独立的高压板想试试灯管有问题吗不知道如何驱动高压板……还想问问如果是高压部分坏了我现在把这个独立高压板放进入开关线怎麽接

网友:
开关线接3.3V

网友:
如果把独立高压板放进去代替一体的电源板的高压部分怎么接线呢

网友:
断开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供电,通用高压条12V接电源12V地接地,开关信号接3.3~5V电压就可点亮灯管!

网友:
那屏幕还能待机吗  别老是亮着灯管

网友:
高压板上4根线,一般来说有Vcc(电源+),GND(地线),Enable(开启信号)和PWM(亮度控制)。只要电源+和地线不要接错,剩下的EN信号你可以用一个3.3V到5V的电压接进去试一下,应该不会烧板子。就你所说,开机2秒后黑屏是高压板上的驱动模块保护了,应该是有灯管坏了或是接到灯管的线断了。

网友:
赞一个,这研究的精神值得学习,哈哈!!!!!!!

网友:
接3个就OK了。12V   地线   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