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70P装不了win8求解

楼主(2012-12-24):
每次卡在开机四个方格的logo上就不启动了

网友:
就是那个四个小方格,卡那个界面硬盘也不读写。但是如果以安全模式启动就能跳过此界面

网友:
求高人解答

网友:
可能是主板驱动不行,换一个WIN8系统试一下。

网友:
估计就是有什么驱动不行。。卡住了  进安全模式 把主板 显卡 声卡 网卡驱动全删了 再装一次驱动看看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2013-03-06):
谢楼上各位的回复,驱动问题基本排除了。因为我把C盘格式化用PE安装的。最近发现可以安装32位的win8  但是不能安装64位的。网上有人说是bios问题,可我换过好多bios  一个都不行,求解答。

网友(2013-10-16):
有没有会修改bios的大神在啊?

网友(2016-01-19):
手上有个不引导的,貌似有人遇见过。我这个南桥换了,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主用的是克隆版还是原版,建议用原版试试。

网友(2016-08-24):
驱动不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