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4):
此机器拿过来为进水的,发现硬盘下面(SB背面)有进水痕迹,但不怎么严重,待机0.01A 按开关触发有时候0.05 0.12 0.04 再掉回待机(掉得很快)!待机下5V出来  3V是5V转过来的  测得SLP3 SLP4 掉电瞬间有电压起来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个人感觉修不用太格式化,先量量各常用电压有没有短路,看看进水的位置有什么零件,有没有黑的,腐蚀的,板子有没有变色!

网友:
一步步前进,看开机瞬间有哪些电压起来哪些没起来,然后跟据时序从前到后慢慢排除

网友:
加焊南桥,不行的话换

网友:
短路?缺电压?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