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2-12-24):
我一台新蓝19寸液晶,用了近五年,近日突然出现频率超出范围的故障,可以前一直用得好好的。拆开看了下,也没见有啥电容爆,这是哪儿出问题了?难道是驱动板上的晶振吗?

网友:
驱动板上的程序坏

网友:
把主机的分辨率调低,应该就好啦!

网友:
主机分辨率太高了!进VGA模式调一下.就OK!

网友:
ctrl+alt+F7降低分辨率!

网友:
如果在安全模式下仍然是这提示的话 ,那就是MCU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MCU程序坏了,我遇到不少三星的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确定了是电脑设置问题还是液晶本身问题?
如是电脑设置问题,重启后可按F8键,选VGA模式,然后进入桌面重新设置分辨率,刷新率就好了

网友:
谢谢,弄好了,把分辨率调低点就好了,可我以前用这高分辨率一直就是这用的啊,怎突然会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
是刷新率的问题。你看看吧,60HZ以上的会出问题。

网友:
主机分辨率太高了!进VGA模式调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刷新频率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