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

楼主(2012-12-24):
客户拿来台 东芝L600 来的时候是 内外无显示 屏的灯管亮 后来刷BIOS好了 装机开始测试 开机有时到滚动掉时掉电 原以为是光驱的缘故 光驱拿掉后也不行也是到滚动条那掉 然后拆板子 裸板点 开机30秒左右掉电  内存 CPU都换过  供电时正常的 量电压量了1个多小时。。。。无语、 现在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各位大虾有木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个给小弟点意见。。。。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A:
有没有大电容的?又就换掉它

网友B:
l600 是不是用HM55的南桥

网友:
CPU背面有没有NEC的大电容,换掉它,用6个330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电容的?又就换掉它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600 是不是用HM55的南桥

对是HM55的桥

网友C:
这种  很多 是 BIOS  没刷对。建议去找个好的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  很多 是 BIOS  没刷对。建议去找个好的BIOS``````

刷哪里的BIOS  它有2哥BIOS EC的还是另外一个

网友B:
我做过一个掉电的,换了HM55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掉电的,换了HM55好了

一会试试....

网友E:
换了南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哪里的BIOS  它有2哥BIOS EC的还是另外一个

南桥BIOS 啊

网友:
对啊,刷南桥的BIOS

网友:
hm55的桥刷bios是一定要刷对,要不就是出现掉电这种情况

网友:
那可能还是BIOS 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南桥好了吗

没。。。。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