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只钟情“黑白配”,求思路,郁闷中

楼主(2012-12-24):
一个客户拿一台CRT显示器,品牌HPC,型号是17690SD,说正用着就不显了,我插上电,能显示“无信号”,于是接上测试仪,果然不显,客户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我把测试仪按了几下,居然能显示在如图 ,一时找不到思路,求思路

网友:
接电脑,看显示不显示,,

网友:
哈哈,示波器,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接电脑不显示
我打开看了一下,蓝色与地线焊在一起,但焊开后,还是一样,估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哟

网友:
楼上。。这台是显像管那种的??坏了能显示吗?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了,在网上找一下退出方法吧

网友:
清空存储器试试,清之前备份一下。

网友:
一般的测试仪输出的VGA信号,基本上是31.5KHZ的频率,你用电脑的DOS画面测试,应该能显示。
如果DOS测试正常,查二次电源。

网友:
测试仪输出的VGA信号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唉    这年头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丢了吧~  我 们这里 CRT显示器 好的  也 当 废品 卖 了~

网友:
有些CRT显示器没检测到信号就是这种样子的,检查下VGA线行场信号部分看下。

网友:
这种本来就带自检程序的。接电脑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信号线对地有几个稳压二极管 。看看穿没 主要是行场先好脚。

网友:
CRT从来没搞过了,当时在学校,老说学结果还是不想学了,没有价值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3-01-28):
买台旧的能用的也就100块。这台还能当废品卖50块

网友:
对不起,久违了,过年后没有多少生意,又打开机器,更换二次电源的10UF,250V电容后,打开机,居然不起机了,拆开行管,发软击穿,更换后正常使用,只是一直在BCK-01附近有啸声不停,拆了很多电容没有效果,管他,谢谢楼上几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