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M97 bios 进水电源灯不亮,开机0.9A不动(已修好)

楼主(2012-12-24):
同行拿来一台进水的A1278 M97 。
测试接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查R6928 没3V,Q6920也没有供电,但有按制3V。于是从按制直接飞线到R6928。指示灯亮,但不能开机。
查Y2810没波形,肯定三合一的桥坏了。上BGA换之。
换了三合一的桥后通电了,但电流上到0.9A后不动了。
经查什么都正常的,但就是电流不动了,最后从另外的板拆了个BIOS换了它
开机电流上来了,装机全部正常。
收钱
送上飞线图和点位图和BIOS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哦

网友:
没看懂  感觉好厉害

网友:
这个没看懂,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有个明基的老本子A33E,所有电压都出来,电流在0.5-0.6左右,查到PCI_RST,没有电压,南桥晶振起振了,这个电压是南桥发出的,去的几个地方都查了,都没有电压,能确定南桥坏了吗?

网友:
苹果机BIOS问题比较少。

网友:
请问楼主苹果的机器,你是用什么设备看电流的

网友:
楼主的苹果维修经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