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D10上网本,不触发,求待机时是否有3VA 5VA输出

楼主(2012-12-24):
机型:ND10,黑色10寸宽
故障:不触发
检修:待机电流0.009,触发没反应,开机按键正常,电压正常。
      TPS51120,3VA 5VA没有,只有3VLDO 5VLDO,因为找不到图纸,只能自己给电压命名了。
      51120的周边电路正常,各路输出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拔了CMOS电池,通电后,待机变成0.05,指示灯会亮一个绿色,后来变成了0.01,灯还亮。但始终没有3VA/5VA输出。
      EC 的晶振10M有正常波形,南桥的晶振也有波形。
      现在不知道是该换EC还是南桥,没图也没BIOS
      据修过此板帖子说的EC换了新的还不行,必须换拆机的,因为里面有程序!

      求教诸位:该机正常待机时的电流、电压输出情况。
      如果有图纸、BIOS更好

网友:
你应该先找EC 的ROM先刷刷看,很可能是EC没发出3/5V的EN出来,上网找出51120的图纸看EN是哪个PIN

网友:
查下ACAVIN#,3V/5V EN#

网友:
我也知道怎么查,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没办法,只好买了图纸和点位图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站内发短信给我,直接通过QQ发给你。
帮你们省下载币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