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独立显卡主板报警7声通病,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2-12-24):
DELL M5010独立显卡主板开机电流到1.1A左右,等待数秒然后报警7声,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遇到过的吧,不是CPU坏,这款机器已经是个通病,北桥虚焊了,只需要给北桥烘一下即可,此主板全部接上电流要到2.9A才会亮机的,此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方便处理,例外有一份主板报警分析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没搞什么所以没什么可以写给大家,只能把遇到的分享给你们!!!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我是把内存条清洗完金手指后才好的,客服外加了一根假金士顿的。另外这个主的小板没装好也会出些怪问题。

网友:
这个BEEP code 那里来的?内部资料??

网友A:
呃,我上次碰到一台怎么好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B:
已遇到4台这样的,故障相同。谢谢分享

网友C:
是什么芯片组 至少说一下吧

网友(2014-07-27):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5
不一定! 我遇见过 CPU供电 芯片坏也是报七声错误!
我遇到过DELL 报7声的是小板没查好

网友(2013-02-19):
遇到这个问题,,我做一下显卡好了,十天后就返修,现在在做北桥
你太专业了,这么专业的材料都能搞到

网友(2012-12-25):
同问,什么芯片组?

网友:
就是要把机器装好才能亮机?

网友:
已遇到1台这样的,故障相同。谢谢分享

网友D:
屏不接 也会这样报警的哦

网友:
修显卡但是容易返修

网友:
这机子不插屏线也是报警

网友E:
216-0672026 (24 22)、 216-0762001好像有渐渐类似N卡8400的通病了

网友:
216-0674026 坏的特别多 价钱也很贵

网友:
我也拿到了 做桥试试 哈哈

网友:
做北桥好了 纠结了好一会儿 拆开发现内存绝源纸上粘着一个电容 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发现异常
如果做了可能就不好找了 一小时后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牙一咬 上了 妈妈的熔的也太快了 上机测试 好了 但5声报警 一看楼主的资料 时间 设发时间 ok 总算放心了 谁他好的乱扔电容 太缺德了

网友(2013-01-29):
遇到过几次,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到底是CPU、BIOS、桥、电池、屏……
七声报警太复杂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等下次遇到露一手看下,谢谢楼主不吝分享经验。

网友:
之前修了一台独显的,BGA了显卡OK了。。。 现在过了49天回来反修了。我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谢谢

网友:
通病好挣钱

网友:
这个一般加焊就好

网友:
只加焊不换芯片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集显的吧,北桥就是显卡啦

网友:
文盲啊,英文看不懂,复制下来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DELL 型号北桥是通病?

网友:
修过一台,一样的毛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碰到一台。

网友:
没检测到屏 也会报警德

网友:
虽然没看懂图上的东西。但是知道了。报警声,以后遇到先干北桥···

网友:
5010好像报警的问题很多。屏线不插也要报吧

网友:
是AMD的北桥吧?这种北桥最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这位楼主遇到Dell M5010的内存金手指有问题也会导致报警7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呃,我上次碰到一台怎么好像是屏线的问题

屏线有问题会导致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遇到4台这样的,故障相同。谢谢分享

真有这么普遍吗?我还没遇到一次耶,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芯片组 至少说一下吧

AMD的芯片组,我查了图纸的

网友F:
“此主板全部接上电流要到2.9A才会亮机的”,请问楼主:如果是裸板(只有CPU、内存),不接外设,加焊北桥后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不接 也会这样报警的哦

这板子怎么这么容易报警啊

网友:
我还没碰到类似问题,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6-0672026 (24 22)、 216-0762001好像有渐渐类似N卡8400的通病了

这种北桥的确容易出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不过上次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AMD 216类的北桥确实坏的比较多,其它机型也常见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北桥问题,加焊OK。

网友:
最近修了1台,也是北桥

网友(2013-03-02):
W CHUILE BQ我吹了北桥。开机了

网友:
呵呵呵,分享的太好了,刚看到就遇到了一台,重植一下北桥,OK!

网友:
谢谢楼主了今天接了一个加焊
北桥好了

网友:
216-0752001好爱坏啊
爱虚焊

网友:
5010集成和独立北桥好虚焊

网友:
我说呢,机子一拆开就好了,一装上就不行了

网友(2013-04-11):
刚接一个,试试

网友:
上午接了一台,换了内存不行,是AMD的北桥,马上加焊下试试

网友:
北桥的问题。   。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坏,而且返修率较高,

上次一台 一个月来两次 人家亲戚也才一月一次。。。

网友:
我怎么运气不好呀! 开始加热北桥好了。可没过几天故障依旧, 又重植北桥, 还是不行。要用手轻轻压北桥背板附近才能过内存, 可能是夹层断线了。 不过我看背面有很多焊点氧化 ,来个“满焊全锡 ”才搞定。

网友:
这个故障我已经修四五个啦,楼主发现的有点晚哦!亮点那个资料是那里来的?

网友:
这个BEEP code 那里来的?内部资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658-1-1.html

网友:
这样机器稳定吗?不重做桥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M5010基本上是北桥问题,最烦人的就是N4010,216-700这种破显卡,报几声,换了还是报几声,就算换好用几个小时又一样的问题,M5010还没有没修好过

网友:
我刚搞好一部是CPU的呢也是报7声,这个不一定是北桥的哦

网友(2013-05-22):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了,加焊北桥后用了几个小时又报警了,准备再焊一次,希望行

网友:
amd 芯片组的  直接干北桥

网友:
北桥,小板,内存,ok留意了。。。

网友:
戴尔不用原装的适配器他就会报警

网友:
这破机子  北桥的散热很不好弄

网友:
嗯嗯嗯  dell 新款机子 通病吧   遇到就焊北桥先~

网友:
我也搞定一台来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不敢动,风险太大了

网友:
4010跟5010  7声北桥 8声显卡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拿风枪吹一下北桥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主板全部接上电流要到2.9A才会亮机的”,请问楼主:如果是裸板(只有CPU、内存),不接外设,加焊北桥后 ...

可以的 裸板有CPU、内存、散热 加屏 就可以亮机

网友:
拿到机子 直接干北桥了   结果   O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线有问题会导致报警?

戴尔这款机器报警7声是检测不到屏,然而检测不到屏的原因有很多,显卡,北桥虚焊或U坏,屏线断,屏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 进来 学习
 好大的乳 我了和去

网友(2013-06-26):
虚焊不错,有 钱赚

网友:
我的哄下显卡好了。 AMD的 001的北桥。

网友:
我已经抄写下来了

网友:
我的也是 都排除了 现在来加焊北桥试试,好了和你们说。哈

网友(2014-07-27):
dell报警可不是只这一种情况啊,好多故障都会引起报警

网友:
的确是少见的问题,,,艰苦啊,,要记这么多东西

网友:
DELL报警
1声 主板BIOS检测失败
2声 无内存
3声 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4声 内存读写错误
5声 COMS信息读取错误
6声 显卡检测失败
7声 CPU检测失败
8声 检测不到显示屏

网友:
去年做学徒那会儿 就可以独立维修这故障了

网友:
CPU和nb 这个是通病我修了好多 确实有的是cpu的问题

网友:
DELL的 M5010的机型大部分7声短报警的声音
大部分是CPU和nb 这个是通病我修了好多
如果是NB的问题刚烤桥用不了多久
确实有的是cpu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或者没插好也会这样哦

网友(2017-08-23):
这款机7声报错 我都是直接加焊北桥 基本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