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电流上到0.5A

楼主(2012-12-24):
acer 4535电流上到0.5A,南桥有复位,不过内存哦
ACER

网友:
测北桥无供电哦

网友:
此案例有意思,请同人讨论哦

网友:
那你就修北桥供电这里不就是了,0.5A好象内存都没有过吧?

网友:
先把北桥电压修出来啊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是的,正买芯片,修内存供电,有结果告诉大家哦

网友:
上边我说错了,是内存无供电,北桥有供电的

网友:
内存芯片是isl6228,正在买呢

网友:
换芯片,内存上电OK,机子可以正常点亮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
牛X的 芯片 这不叫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