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曲折维修

楼主(2012-12-24):
                        方正T400曲折维修

今收到同行方正T400笔记本一台、说不开机给看看,啥情况修多少钱、看完给回电话。于是就说板子有问题报价xxx 、同意.接机接电源待机0.003按开机键没反应、额、还等什么 拆呗 、拆开机子一看 我的天 又是二修机、仔细一看还是进水的 晕啊 、再别接电了,直接就打各个电感阻值、还好都正常、再看上家修的地方 好像也没动啥就换了一个电容
估计是被进水腐蚀了换掉了
、再就没东啥了,在一看 晕、就连进水的地方都没处理好,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
额,转入正题、插电待机0.003按开机键没反应、两开关有3.3v按下也有高低跳变.再量EC的19PIN也有高低跳变、
心想是不是EC的条件 没满足啊?在仔细一看EC的5pin和125pin已经被腐蚀的发黑了,而且都是供电啊、于是就从料板上找了个型号为KB926QF D3原型号是KB926QF D2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只能换上去看看,三下五除二换好了,接电待机还是0.003按开关键能跑到0.008感觉还是还是没触发,再查、因为是进水的机子,最不好弄的了,加上自己对这机子的时序也不是太了解,献出我的火眼金睛 看啊看,瞅啊瞅 啊哈,终于看见还有两个电阻感觉不对劲都是一边发黑一个是PR189一个是PR172、于是用烙铁一点都下来了 而且发黑的那一边腐蚀的连焊点都没了、于是打开图纸找到这两个电阻的位置、大小
再一看这两个电阻没有肯定开不了机、两个都是1M的、在料板上好不容易找了两个换上去、心想这下问题应该不大了吧,通电一看 额 失落感倍增、依然一样、再想,再想想、想到刚才用的那个EC是从料板上拆下来的、而且D2和D3也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就算能代换 也不知道好坏啊、于是想起了被我撂在一边的那个D2、嘿嘿,说不定没坏,于是把它换了上去,换的时候,有几个客户在我旁边问我一些问题、就大概看了下脚位焊了上去,通电0.03几到0.05来回跳变,开不了机.刚开始还不知道 以为是不是后面还有短路否、查呗、后面也没看出啥问题啊,再一看EC、我的天那。赶紧断电、竟然把EC的脚位对错了,嘎嘎、赶紧把它取下,这时就纠结还换不换上去啊?不换也找不上了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三下五除二换好,通电、按下开关、惊喜、竟然触发了,不过触发到0.3几掉电了,又重启、cpu?加上cpu开到0.4几还是掉,还是重启,这种情况的话要么是缺电压、要么就是后继有短路、短路?不应该啊,都量过来了,那就是前者了,量呗,在上电的同时两cpu供电、1.8v、显卡供电、都正常 3 5v就更不用说了,当量到PL10的时候惊奇的发现没电压、那是1.05v的供电、终于找到元凶了.
打对地阻值正常得很.于是量PU7的工作条件 2PIN 没电压?再量9PIN也没电压?供电都没有肯定不工作啊,这个是5vpcu直接过来给4和9PIN直接供电的吗,翻过主板背面一看 刚好是进水的地方,估计是断线了,于是就从5vpcu飞线到PD13的2脚.飞好后

通电开机电流直接就跑到0.7几 0.74 0.75、、、一直爬。换内存一样,额,没辙了?突然看见COSM在上面、额。放电看看、在开机 嘎嘎、有情况0.74 0.8几 1.几了、后面、、 嘿嘿.你懂得、、
  此机故障为 因进水把R189和R172的电阻腐蚀了、还有就是1.05v供电断线...
 至此维修结束、若说的不好勿喷啊、写个贴不容易啊加上表达能力有限啊,望看过之后别忘了加分啊、你的加分就是我的动力。以后会多多发帖、、
另附上T400图纸 方正T400 QL6_DV2-DIS

网友:
   好长的飞线 ,学习了

网友A:
修机器还有时间做薯条?强
进水机器修的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还有时间做薯条?强
进水机器修的不错

晚上一般不修机,嘿嘿,就有时间做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晚上一般不修机,嘿嘿,就有时间做啊 。

薯条哥 你有才啊 白天修机器 晚上还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薯条哥 你有才啊 白天修机器 晚上还做这个

晕,要不然晚上没事做,喜欢进厨房的我只能瞎折腾了,哈哈。

网友:
修的很好  已经加分了

网友C:
修的比说的好,修机子不敢大意呀。你还是成功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比说的好,修机子不敢大意呀。你还是成功的,呵呵

呵呵,是啊 ,算幸运的、、、

网友:
楼主不懂时序能那么厉害  佩服了

网友:
费了点周折,但楼主还是搞定收钱了。

网友D:
楼主厉害,EC上反了还没问题

网友:
维修确实很曲折,很给力!

网友E:
EC上反了还没问题。都没问题。这就是好运气呀

网友F:
不错,马上我们也要实操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马上我们也要实操了,加油

觉得好就加分啊..额,你倒是好啊,都快实践了都、我还准备去深造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上反了还没问题。都没问题。这就是好运气呀

是啊,这段时间狠幸运、嘿嘿、、、

网友:
正在修一台进水的机,一波三折了。都快没信心了,看了楼主的贴回头还得搞一下。

网友G:
进水机,首先就得看眼力了,这样能省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心动不如行动啊,来了保证你会有很大收获

呵呵,准备去呢。

网友H:
不错,我昨天晚上也接了个T400,故障为关机后,开关键和屏幕都一闪一闪的,电流0.2掉下来,过几秒又是0.4掉下来,拔掉电源后,一直把电池的电熬完就不闪了。(废话,没电肯定不闪了)今天拆开看看。楼主有没有什么思路,指点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我昨天晚上也接了个T400,故障为关机后,开关键和屏幕都一闪一闪的,电流0.2掉下来,过几秒又是0.4掉 ...

    这样的事情还真没遇见过啊,呵呵,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I:
vdd不是芯片pwm供电脚吗。楼主直接拉的电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vdd不是芯片pwm供电脚吗。楼主直接拉的电压可以吗

是啊 ,可以啊 ?那是因为进水断线了,然后飞了跟线、、、

网友J:
很不错的帖, 就是不知道这么给楼主 评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的帖, 就是不知道这么给楼主 评分啊?

在帖子的下面有一排          分享0 收藏3 支持0 反对0 评分 邀请     后面第二个就是评分的。,呵呵、、、

网友:
思路写得很细致,值得我们学习啊  呵呵

网友K:
我有一台B470进水了,修了几天了还没好,感觉有些进水的很难搞。

网友L:
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掉电然后测得没有1.05V 你是测得瞬间电压么、 我修过掉电的万用表的瞬间电压都测不到就掉电了 只能翘起HWPG在测试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万用表 或者是用示波器????  修的很好啊,特别的是你的火眼金睛- -一看就看到了 顶一个

网友M:
感觉LZ的运气不错,EC反了都没烧。上次我们老板上错了声卡(型号的尾数不一样),后围电路都烧了,把我笑死、

网友N:
维修就是你左修修右修修,从失落到兴奋,好多人不都是冲着这感觉去得吗,至少我是呵呵呵

网友:
待机应该是0.03吧?

网友:
EC的5PIN是南桥发给它的一个信号,应该不是供电

网友O:
进水机确实不好搞,不稳定,今天修这里,就怕过段时间其它地方又腐蚀开路

网友:
“KB926QF D2”是EC芯片表面上的型号吧?和图纸上有区别

网友:
EC的引脚那么密,焊时应该格外地小心才是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很容易断线

网友:
“0.74 0.8几 1.几了”,电流没有回跳屏就亮了是吧?

网友:
楼主善打回马枪和死马当活马医的思路是很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EC上反了还没问题

技术加运气,等于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机,首先就得看眼力了,这样能省很多功夫。。。

搞维修,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我昨天晚上也接了个T400,故障为关机后,开关键和屏幕都一闪一闪的,电流0.2掉下来,过几秒又是0.4掉 ...

关机后,屏幕怎么会一闪一闪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我昨天晚上也接了个T400,故障为关机后,开关键和屏幕都一闪一闪的,电流0.2掉下来,过几秒又是0.4掉 ...

“电流0.2掉下来,过几秒又是0.4掉下来”,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

网友P:
ec焊错位,99%都会挂掉的,楼主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台B470进水了,修了几天了还没好,感觉有些进水的很难搞。

进水的机子,有的可以秒杀,有的是没辙

网友:
请问楼主:你最先只是测了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在后面你是如何依此断定后继电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掉电然后测得没有1.05V 你是测得瞬间电压么、 我修过掉电的万用表的瞬间电压都 ...

是不是万用表的质量太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掉电然后测得没有1.05V 你是测得瞬间电压么、 我修过掉电的万用表的瞬间电压都 ...

请问这位楼主为什么要撬起HWPG再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觉LZ的运气不错,EC反了都没烧。上次我们老板上错了声卡(型号的尾数不一样),后围电路都烧了,把我笑死 ...

你是偷着笑的还是当着老板的面笑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维修就是你左修修右修修,从失落到兴奋,好多人不都是冲着这感觉去得吗,至少我是呵呵呵

我现在可是为了糊口才去搞维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可是为了糊口才去搞维修的啊

不过这位楼主说的也是大实话,这就是做维修的人的快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进水机确实不好搞,不稳定,今天修这里,就怕过段时间其它地方又腐蚀开路

所以进水的机子还是建议用不太高的温度烘烤一下的好

网友:
不错,技术好运气不错,EC放反了还好没事

网友:
技术不错,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P:
ec焊错位,99%都会挂掉的,楼主可以买彩票了

额,可惜我从来都没买过彩票啊 、呵呵、

网友:
这时熟悉机器的时序就很重要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对照图纸,一步一步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掉电然后测得没有1.05V 你是测得瞬间电压么、 我修过掉电的万用表的瞬间电压都 ...

肯定没有啊,ic供电都没有,1.05v肯定出不来啊。

网友:
如果是没进水的,有了高低高的跳变之后应该查什么呢

网友:
楼主的境界是我的我梦想啊,支持了。

网友:
修进水机确实要眼力好,眼力不好,就用高倍放大镜

网友:
D2   和   D3确定可以通用吗

网友:
你的薯条彻底让我没有接着看的欲望了

网友:
哈哈  火眼金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