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灯管震动得翁翁响

楼主(2012-12-24):
HP NC6400屏幕,14.1 LCD,1280 800,30针片插的,原装屏,未换过灯管!亮度不错!屏幕灯管处震动强烈,与A壳贴近就有很强的震动拍击声响!拆下屏,点亮后拿在手上,震感强烈!
目前已经更换灯管解决此问题,但是还是不解为什么灯管会震动呢?

网友:
把灯管取出来点亮试下一,没声音的话就是绝缘的问题,否则就是灯管本身的事。

网友A:
会不会是振荡频率变化,产生了共振?

网友:
取灯管时,原灯管已经断裂,无从测试了!不过原装屏灯,绝缘问题可能性较小!个人感觉,会不会高压放电引起的灯管颤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振荡频率变化,产生了共振?

不知在高压放电情况下,灯管结构和里面的填充气体能不能满足共振的条件?

网友:
灯管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都很大,如果绝缘没处理好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绝缘垫没做好吧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释应该是这样的。高压变压器是交流电压。在灯管的发光气体传导时一样有震动。要消除这个震动和声音,可以再灯管中间插一片小小的耐高温的东西。就没有声音了。大家自己去试试看、ok

网友:
小问题,大文章,这种问题应该涉及的知识很专业

网友:
这跟老式日光灯一个道理,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