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21开机风扇不转,开关闪绿灯

楼主(2012-12-24):
经常碰到,DELL C521机器开机没反应,也不是VQ问题,电源风扇都不转,开关绿灯一闪一闪(不是黄灯),哪位师傅有见过这种问题的,麻烦指点一下,北桥虚焊的我见的多,都能搞定,但这个问题还真没处下手

网友:
你先慢慢查这是主板没有启动,我以前修的是775的也是品牌机,也是这种情况先查供电,供电正常了在试
,我看你诊断卡各供电都没有呀!想修供电吧

网友:
不转 肯定待机电路或开机电路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