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7遭雷击爆了一个神马东西看看吧。

楼主(2012-12-24):
H55芯片组i3 330.

网友(点评):
查 电路图,确定这个六脚IC的引脚定义。

网友:
没有东西,PAD6200,看到隔壁的PAD6201了吗?虽然PAD三个字烧不见了,一般推理一下就是了。量量两头有没有短路吧,没有短路直连试机吧

网友:
应该是个6脚的管子。

网友:
都标了PAD肯定是个测试点啦

网友:
的确是个6脚的IC

网友:
ls师傅能给俺拍的清晰点,俺看看。感谢

网友:
六个脚的,有比较器、复合mos管、复合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经常都是开不了的。

网友:
看不清楚呢 在拍下 放进点

网友:
N沟道场管,6脚的,很好找的

网友:
不过,你还是得看看S极是否短路,估计PCH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