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华擎G41M-VS2烧的这个八角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12-24):
谁知道图2烧的这个八角芯片是什么型号?谁知道的请告诉一声,谢谢啦

网友:
是Q754位置吗?如果是得话该芯片是4620的MOSFET,可用4502C代换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下图纸试试,最好到淘宝去买

网友A:
这个引脚的定义是不是 1(BOOT) 2(UGATE) 3(GND) 4(LGATE) 5(VCC) 6(FB) 7(COMP) 8(PHASE)

网友:
是烧毁的还是拆焊的啊

网友:
是烧的,看不见型号

网友:
我的一片不知品牌的板MOS管也烧这样,补一下线,换了个8脚电源芯片好了

网友:
4620无疑!也可用4606代替,这型号的板子我修过

网友:
4606 也可以代换,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的定义是不是 1(BOOT) 2(UGATE) 3(GND) 4(LGATE) 5(VCC) 6(FB) 7(COMP) 8(PHASE)

你对照这个资料看下板子上面的电路图对不对的上

网友(2014-11-16):
网上购买图纸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