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D(18+1)、改VGA线路图,谢谢大家

楼主(2012-12-24):
手里有个DVI-D(18+1)接口的显示器,想改VGA,又没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助小弟,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器本身接收的就是数字信号,这个用简单的直接转模拟VGA信号,是不行的,,所以你还是换个DVI接口的显卡吧,,

网友:
可以改液晶驱动板!!

网友:
要改驱动板,这个只具备数字信号输入。

网友A:
搞个转接头就几块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转接头就几块钱啊。。。。。。。。。。。。

不可能的,,

网友:
真的  逆转真的不行 有时候显示器的VGA口坏了 ,想拿个变头插在DVI上 ,结果真不出人 应该是数模转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