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块板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12-24):
小弟有块板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没看到板号,目前只知道是宏基的15寸的
window
板号

网友:
像是广达的板子 把版号发出来 能查到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帮你淘宝诳了一遍,以ACER为关键字,没找到此板型!看板色,很像华硕的做工!如果没有明显板号的LOGO,有可能是国产品牌的一些代工板!

网友:
有点想神舟的,!!!

网友:
CPU座子背面左上角附近 那里 拍清楚点 看起来像有板号

网友:
应该是华硕的板,或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华硕代工,具体型号有待考证!

网友:
就是找不到板号

网友:
CPU 座子背面的那些字不是板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