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VA 漫漫维修路

楼主(2012-12-24):
今天一台华硕A6000的  客户拿过来说是在服务站看过的说开关坏了 不知道怎么不修 拿到我们这里来
老板叫我拆机 拆机后发现自动触发。《以为正常》因为很快触发 待机电流没注意看。
  触发到1.5  1.6不显示  中间跳变了几次 就掉电了 接开关能关机跟客户说不是开关问题放下来看 客户走了
再测试有时间能显示  有时候不行  CPU温度偏高
    打了一下显卡 故障一样。  后来老板过来看发现待机电流不对。0.12偏高  后来把网卡取了正常了

但掉电还是一样  老板又让我看   新手没思路啊。。。后来发现自动开机是不是开关有问题 《因为客户说过》测了开机是好的。老板说自动触发不对。因为没取CMOS电池  怀疑南桥
  换了个晶振还是一样的,因为网卡也有问题  换了个南桥 好了

   这个板子怪的很  有时候能正常显示 有时候不行 自动触发又能关机   搞的头晕
  新手经验不足啊   老板指点了一条明路啊

网友:
这一块板搞了一天。。。
另外问一下大家  主板自动触发怎么判断是否正常  是不是看能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网卡是挂在南桥上的   网卡坏了 又自动开机  应该怀疑南桥了

网友:
A6000待机0.12正常的,我以前也以为不对,后来遇到几个都是这样的。取了网卡就0.02,但网卡也没坏,正常工作的。后来才知道,BIOS把网络唤醒关了就0.02了。呵呵
A6000有个通病不得不说,故障为自动开机,自动关机,或通电不显。遇到这种情况,先把触摸板的排线拆了,你会有惊喜的。嘿嘿。

网友:
谢谢啊  维修经验不多  我一般都是光板的什么线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