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S428电源触发即停,求高手解答疑惑

楼主(2012-12-24):
本人小白,手里有一个金河田ATX-S428电源,绿黑线触发时风扇转一下即停下,需插着电60分钟左右再触发正常运转,然后跟好电源一样,但是现在带电插多少时间也启动不起来了。只是绿黑线触发时风扇转一下即停。求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
300V正常。换待机和IC供电滤波。查输出整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多谢版主回复,待机和IC供电滤波是在什么位置呢,一般是多少伏,多少微法的电容,谢谢。

网友:
电容有没有鼓。 没鼓就换掉

50v10uf的 电容

这个是待机的,绿线附近的。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我会按照版主提供的思路排查、更换,非常感谢。

网友:
两个大电容和均压电阻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版主高明,按照版主提供的思路,我的这块电源修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高明,按照版主提供的思路,我的这块电源修好了。谢谢各位了!

哪的问题呢,说出来大家学习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高明,按照版主提供的思路,我的这块电源修好了。谢谢各位了!

均压电阻坏为什么会保护?

网友B:
这种故障现象多为保护引起,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变质或整流二极管极穿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现象多为保护引起,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变质或整流二极管极穿造成。。

我这块电源就是你所说:是电解电容变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