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背光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12-12-24):
确认主板问题了,屏换过,什么联想热键驱动都试过,FN键+调节正常,但亮度无任何的变化,现在就想知度屏线接口那条数据线是亮度调节信号,LED屏,没高压板,屏确认是好的,是北桥还是EC啊?知道的大神回一下,谢谢,客户要求能调节,说屏太亮了不接受

网友:
兄弟你追图呀,有图纸这还用问呀?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这个你吧屏上面的程序芯片里面的程序刷新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線有沒有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