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掉电很郁闷

楼主(2012-12-24):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郁闷望高手指点迷津,惠普V3000的机用XP光盘进PE正常装系统测试也正常,用WLN7进去没多久就掉电,最后装XP测试了好几天都没事,U盘进不了PE版本也换过了,不解呀。

网友:
那就用xp不就没问题?

网友:
那就给装PE 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win7占用资源高,发热量高就掉电了

网友:
V3000的时代貌似还没有WIN7,不兼容也是很正常,部分U盘启动前不识别也是很正常(部分金士顿U盘)。用XP也是很好的,况且V3000即使装上WIN7了也会慢的跟驴车似的

网友:
这机装XP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只是不解所以来问问有没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检查 Cpu和显卡的温度

网友:
纠结那么多干什么···能装XP就行了。不过你那现象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