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终极故障。。。。。

楼主(2012-12-25):
一开始是300V250UF失效引起保险烧掉,300V整流管短路。把300V250UF换上,整流管用R205找换四个,电源高压电路正常,低压电路到了,7500B 电压1脚0V   2脚4.84V 3脚0V 4脚3.6V 5脚1.59V 6脚4.15V 7脚0V 8脚2.26V 9脚0V 10脚0V 11脚2.3V 12脚16V 13脚4.94V 14脚4.94V 15脚4.95V 16脚0.45V
强制短接地线至4脚电源不启动。。。。。。。一天过来了查不出问题,第二天再接再历把低压振荡电容10V1000UF全换掉,16V2200UF全换,试机还是不起振,,,心里有点不高兴了,难道真的是修不好这电源、、、 干脆把7500B换一个全新的494上去,然后把整个电路板补焊再试机,结果还是不起振,,,正在一步步的排查中,望高手指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3-1-9 06:59):
越想越明白了,由于设备不齐全技术不过关的原因又新增加了一台电容专测工具,测得电容值才200UF两只大电容串连加起来才400U,RL205四只的数据都是不平等有高有低的,等新进货这两个件再来把这个电源研究千万遍。

补充内容 (2013-1-9 07:02):
图上的R77应该要换万150欧到300欧间的电阻,我原换上去的那50欧的电阻也小了一点,等新件备齐了再来挑战,到时战果在原创这里公造。

补充内容 (2013-1-11 16:03):
今天新零件到货了,换了一对13007-2的管,50V的小电容全换新的,FR107全更换了,两个大电容也换成250V470UF了,电源竟然还不起振,狂晕。看来剩下次电源那开关管了,还要再进货。。。。。

补充内容 (2013-1-11 19:31):
今晚吃完饭有点重感冒了,不敢外出吹风于是想了想就又把这个未修好的电源拿出来好好整一下,换了一个494上去,不行,再换一个7500B上去,不行再换339上去,又不行,这下可真够折腾人的啊,无语了,电源还是不启动。

补充内容 (2013-1-19 17:45):
这杂牌电源真的没修的价值了,西945全换新的,全部电阻都检查过正常的,低压整流管全换新的FR107,前级13007都换新的E13007-2,TL494换全新的,有五V待机。二极管都测量过全正常的。好端端的,

补充内容 (2013-1-21 12:56):
电源修好了,电源风扇会转了,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启动点主板点不亮。

补充内容 (2013-1-21 12:58):
我把所有FR104都换成FR107了,但是这样应该不会影响啊,疑惑中。。。。

补充内容 (2013-1-22 13:34):
今天2013年1月22号13点33分这个电源终于修好了,现在就是用这个修好的电源来进这个论坛,非常稳定,经过这么久的修理,问题要用改装来完成个修理,看最后一楼有回复。

补充内容 (2013-2-14 14:18):
已解决

网友(点评):
两个200U串起来是400U?你真神童。

网友:
低压整流管查过没有,在路不易量出来,拆下测,不过只是个杂牌电源,不太值得修。

网友:
高压侧烧了这么多件,高压侧的场管(辅助电源,看你描述的这一部分没问题)和13007或13009应该也保不住了,要换掉的。两个13009一起换新的。另外上电试验之前,测一测高压侧的驱动及保护用的小二极管等是否良好,然后再上电。
从你描述的看,TL494/7500B应该没有坏,是保护了。换掉高压侧的13009试试吧。
祝你修地顺利。

网友:
你这维修是不是麻烦了点 想的太多了。我感觉修这些也就那几个容易烧坏的零件,如果还不行直接改呗。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了和你说的相似的电源,经测试是保险、四个整流管、13007烧坏,换上之后就ok了。个人认为3楼说的还是比较正确的。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哦,低压整流管拆下测了是正常的。整个电路的二极管跟4148都测来正常的。用表测量13007是正常的,等下我就把13007更换测试一下上图,,,待回复哦。

网友:
从另外一个正常电源上拆了两个13007过来装上电源还是不起振,难道这电源真的是顽命抵抗不开机。

网友:
光耦的颜色正常吗?看是否烧掉了

网友A:
这个电源被我拆得没得再拆了,全部件都检查过一遍,杂牌电源就是杂牌电源好像真的比长城的电源难修好多。

网友:
有些元器件性能不良是测不出来的,换就行了,好多杂牌电源都是翻新的,更容易造成性能不良

网友:
PC817光耦换了全新的,再把其它电压和小零件组装上去试机。短接地线与7500第4脚,这时R31这个电阻发热感觉发热温度在30度至60度之间不断升高温度。这个电阻不记得什么型号了,随便找了一个51欧的装上去现在发热。除了最后这个问题其它全部检查过了,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阻值的电阻啊,看来这个电源快要修好了。有点小高兴了,有发热的或烧坏零件的证明离修好的路越来越近了。

网友:
看来差不多了,修好上来说声

网友:
电源坏轻了修还可以坏重了就没必要了

网友:
我们要用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个电源是用来玩的,由于自己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听别人说能修好ATX的电源就可以修好百分之八十的家电。这句话引起我对ATX电源维修的兴趣。这个电源我研究了三天三夜了,我修这个电源目的并不是想修好它而是想知道是什么故障引起它不起振,这个是最终关键所在。但是什么问题什么零件都替换过,剩下最后这两个电阻了,如果还是不行我心中烈火可能要被一场大雪完全仆灭了。

网友:
地线接494的四脚竟然引起(R31电阻50欧)发热,电流太大了,还是这个电阻阻的电流数大了?望手手指教。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一些以前的帖子就不用这么费劲了,看样子没怎查过7500的8、11脚相连的推动三极管,短接绿地后应该测7500的4脚电压是否为0V,如果还有1V以上应该查是否339芯片的2脚有高电平输出(即保护电压输出了),如果7500的4脚电压为零,则检查8、11脚和推动管的输出变化,推动管如输出正常就查推动小变压器和主开关管及其电路

网友:
这回复真的是及时雨啊,正要退败的时候来了及时雨,好我等下再作业。。。。

网友:
把8脚11脚两个三极管c945拆了量是有点数据不好,但是更换了电源还是不起振,用表量339的2脚没有高电平输出。但是R31电阻就是5V到地的电阻发热有点大。

网友:
c945附近的电容和二极管查过了么,13007的启动电阻查过了么

网友:
你这个电源没撒修的价值

网友:
简单的就修,太费时间的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21楼的说的有点道理,这ATX电源复杂一点的真的好多东西都坏,坏一大遍的修起来也是挺费劲的。

网友A:
电源修到现在终于有新的进展了,把两个Q级的开关三极管945换了,接着再把大电容傍的150K的电阻一起换掉,再放在线路看有没短路,有一小处加焊的时候短路了,修复好。本来地线接7500B的四脚没反应的,现在终于有动静了,把地线接到7500B的四脚风扇转了,用表测12V电压只有8.5V........同时启动变压器好像传出滴滴好小声的声音跟时钟深夜响的这么大声(滴,,,滴..)还在维修中,,,,,,,不知是哪里出什么差错了。

网友:
输出电压都低,还是只有+12V低。有些电源要加点负载,输出电压才正常。若只有+12V低,可考虑换下+12V的滤波电解,有可能漏电拉低电压

网友:
估计情况应该在输出电路受保护了,风扇动一点点就停来下。这情况保护了,再继续迈向电路研究中,有新情况再向大家报告。

网友:
应该是339芯片的外围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修到现在终于有新的进展了,把两个Q级的开关三极管945换了,接着再把大电容傍的150K的电阻一起换掉,再 ...

楼主说的启动变压器是推动变压器吧,当推动三极管输出不平衡时会有这种情况,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二只C945的输出电压是否一样。如果短接绿地时电源只有短时输出,应该检查后级输出在那短路或其它故障,不要长时间短接7500的4脚到地

网友: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我一个电源,辅助电路问题,绿线紫线全无电压,修了3天了。现在终于能启动了,但紫线5伏开机时,5.2到5.0之间跳动,然后一下子就升到7点几伏了。7500B12脚电压也高达26伏。还在研究问题在哪?不为修好这电源而修电源,只为个人爱好,求技术提高

网友:
原来按照一般的思路去维修电源根本没办法维修,坏的件太多了,有时想从百度里查出来的答案可能还实际些,热心人士太少,用再高级的万用表测量所有件每个都是好好的,但是实际上装上去后,故障还是没解决。这电源真是难修的很,不是一般普通的小电路,拆腾了一星期有多了,现在决定放弃,电费零件费,焊丝损耗费加起来够买三个新电源有余了,下回决定拆个新电源来玩玩这样应该实际得多,只有拆没坏的来测来记下所有数据这样应该对下次维修再有保障修好率高一点。世上做人难原来做身为电源的(它)也是做个电源也是好困难的,遇到感冒发烧了主人带它去看病试着自己开药给它吃老是吃不好,电源啊电源下次我我练到顶尖高手的时候再来探望你,先把品牌被感冒传染的兄弟放着先,但是你很不幸因为我一周多修不好你决定把你一件件的焊出来,等你一件件焊出来后再慢慢量所有电阻看到底是那一个把你害成这样,但是所有件焊下来后将不能把你复原了。

网友:
呵呵,精神可贺,楼主不妨先把它放放,过段时间再拿出来修,呵呵,思路就会更明些了

网友:
谢谢30楼你支持我,我会再接再厉的。在不久的将来我将会成为一个顶尖高手。

网友:
我也是想学修atx电源但是到现在原理还是没有搞明白修过几次不是爆炸就是保险烧掉都修了没有信心了,,,

网友:
一般半桥结构先看辅助电压有没有出来没出来就是查高压侧出来了就查芯片波形出来没

网友:
支持楼主,先找个容易的修修,会提高自己的信心和乐趣。

网友B:
我在成都学习的时候师傅说了,ATX电源电路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电路,你别看它小,中间的问题多得很,特别是保护电路问题难修得不得了,后来在学实践的时候师傅有事没教我们,给我们上ATX电源的老师只给我们讲了前面的五个部分,最后一个保护电路没有讲,所以我现在 修电源保护电路这一块修得非常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成都学习的时候师傅说了,ATX电源电路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电路,你别看它小,中间的问题多得很,特别是保护 ...

我也是保护电路这一块不在行,其它还OK。

网友:
还有所有电容也是换新的,电源还是不起振,真没办法。

网友:
这种电源我觉的没修的必要了  就算你查出来 买买零件都要十来块  全新的差一点的也才五六十块呢 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被我拆得没得再拆了,全部件都检查过一遍,杂牌电源就是杂牌电源好像真的比长城的电源难修好多。 ...

朋友我看你把电源拆成这样。维修精神可嘉。你这种故障 把接494 4脚接地  监测8   11脚的电压是否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基本确定494电路时正常的。这里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多半出在推动管C945和主开关管13007以及和他相连的电阻。如果监测8   11脚的电压没变化。多半494没起振 应该查5  6脚的震荡元件。

网友:
开关管子电阻在原电阻情况下增加一个20欧的电阻,把50V1UF改成10UF,电源启动不跑码,把5VSB改良,在原电路上放一个绝源层装一个7805输出。把电源1脚3.3V并联所有3.3V供电。有一组朱色的线也并联在一起3.3V供电,电源正常跑码,去掉多余的电路只用一条硬盘线。改装成功,电源正常了。

网友(2013-01-27):
真的没啥修的价值,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C:
结论是什么?总结一下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论是什么?总结一下为好。
41楼有注明结论啊。

网友:
LZ精神可嘉,生命在于折腾,哈哈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源不断的拆拆拆再拆应该修好是没问题的,不过就是维修成本要高一点,能花上一个成本电源以上的价格再修好它,越修成本应该会越低,能用到零成本修好一个电源那就达到高手级别了。。

网友:
看样子换了不少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