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不显示滚动条

楼主(2012-12-25):
前两天给一顾客装了个系统。联想的台式品牌机,没记什么型号。做的XP。

做完以后,到滚动条的界面时就出现类似超出显示分辨率的情况。显示器黑屏,上面有一个提示框飘呀飘。记得提示的好像是“设置分辨率为1600X900”,然后过几秒,滚动条走完到欢迎界面就能正常显示了。

感觉很奇怪,一般如果分辨率过高或不匹配都是滚动条正常显示,过了滚动条出问题。可是这个正好相反,滚动条的那一步显示不出来。过了滚动条一切正常。在系统里设置分辨率不论多少都无法解决。因为本身不影响使用,只是看不到滚动条。顾客也没说什么,我也就懒得花时间解决了。

但事后很想弄明白,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在不重新安装显卡驱动的情况下,有什么其它的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换个低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有些奇怪啊,换个版本吧

网友:
分辨率比标准(1600X900)的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