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AX1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5):
待机0.015A,按开机键电流到1A左右掉电到待机状态0.015,测几个主要供电都有电压跳变,是不是该做显卡,显卡供电有跳变

网友:
通病了。查dc/c#

网友:
供电不足的可能性大些,查触发后公共点,和几个大电感电压有无变化(降低)。

网友:
查dc/c#---------------
意思是查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