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进系统CPU占50%没思路

楼主(2012-12-25):
技嘉主板进系统CPU占50%没思路,高手帮忙

网友:
是技嘉EP43-S3L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CPU占50%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度哦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dell本换了一个硬盘之后 安装系统很慢 刚进去cpu就占用了40% 郁闷

网友:
已解决,修好了

网友:
刷BIOS修好的……

网友:
不是刷BIOS 修好的,是主板的一个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