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07 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2-12-25):
开机不显示 拆机电源板电压正常,驱动板上所有电容短路  俩个稳压管短路 ; USB版J598(Q6)短路 整流二极管(ZD701)击穿;  二极管FD3击穿 保险烧毁 ;按各位大侠所述试修一台(电阻272)结果驱动板上两个 636165TS-6G 烧毁, 停工,哪位大侠遇见过这种故障。望不吝赐教 小徒不胜感激!实在不行剩下几台 统统改装成普通驱动板!

网友:
我的  已经烧了三个J598了   我也找不到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