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棘手的难题

楼主(2012-12-25):
478主板上假负载有CPU核心电压,上真CPU没有电压的原因是什么?怎么修?

网友:
我修到过断线的!

网友:
你换个CPU试下,可能不支持你那个CPU,不支持的U是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
IC的vdd电压有吗

网友:
凭经验认为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检测VCC-VID引脚是不是有高低电平发出去哦!可能是CPU自身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了吗

网友:
修过时CPU不对

网友:
一般是主板不支持CPU或CPU自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