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下手呢?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2-12-25):
简述用Debug卡测出是复位故障的检修思路

网友:
  跑跑复位电路检查故障,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PG等

网友:
你测测是否由供电,时钟,不要只看测试看,没供电,测试卡一样没复位

网友:
看下板子上的供电都正常吗,正常的话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3-02-26):
看供电,插上电源量一下,按开机键,再量一下,主要是EC部分